请教:步进电机高速运行能快速停止吗?

楼主(2007-12-17):
比如说步进电机通过减数器带动物体直线运动,速度很高100米/分,那么给电机停止信号后,它能快速停止吗?有人说步进电机定位准确,速度高时也有这样的特性,真是这样吗?

网友A:
描述不清楚

网友B:
减数器是什么东西?

步进电机,能有60米/分的速度,我觉得就不容易了。100米/分,……

楼主:
写错了,减数器应为减速器。 如果说伺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吗?

网友C:
步进电机快速停止,可能会出现堵转。

网友D:
步进电机几乎没有什么过载能力,所以快速停止时,如果减速惯性力矩超过电机的瞬时输出力矩能力,则很容易造成失步而停不住。

伺服一般有3倍左右的瞬时过载能力,因而急停性能一般会好于步进。

网友E:
 步进电机几乎没有什么过载能力,所以快速停止时,

 在这个时候步进电机会出现过冲的现象,很有可能就没有精度可言了

网友:
步进电机一般作为定位时比较忌讳速度过快。过快加速可能会失步,过快减速可能会过冲。主要原因是速度变化率(加速度)过大,负载质量过大,则F=ma,当F大于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时,就容易产生失步和过冲。严重影响定位精度。所以,快速运动的停止最好给一个相对较长的减速过程。要不就只有增加较高精度的无反馈减速器或者制动器。

网友F:
为什么要给停止信号,步进电机做定位运动不是这样控制的,要由上位控制器给出脉冲串,脉冲串发完了,电机自然就停了,不需要给停止信号。这个脉冲串的频率需要一定加减速,最好是S曲线加减速,否则电机会失步或根本转不起来。另外,步进电机的转速不高,一般600RPM(视电机型号不同,三相步进电机或供电电压高的步进电机会高一些)以下转矩损失不大,超过600RPM转速转矩会急速下降。因此,使用步进电机的场合很少用减速机,除非低速大扭矩应用。高速直线运动一般要选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解答,那么换成交流伺服电机呢?

网友G:
传动方式(丝杠,皮带..)?减速比? 水平/垂直运动?负载质量?速度有了,但你说的很高的减/加速度没提?

网友G:
2米/秒,基本上就是皮带轮,齿形带了.

有兴趣可以把你的要求发我邮箱 guoliang_s@163.com

网友H:
问题不明确

步进减速有斜率要求

网友I(2009-04-30):
高速停止可能会引起步进电机出现堵转或失步的问题

网友J:
我觉得奇了怪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认为步进只能到600转/分

各位可以去东方马达的网页下载资料看看,随便拿出来一个电机就可以上2000转

个别激磁特别的,甚至可以上到8000转

600转那种只是国产步进,由于工艺问题,高速出现抖动,因此上不去

另楼主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由步进实现,步进靠脉冲驱动,脉冲结束,其也结束了运转

因此需要对于脉冲频率设定加减速,我们一般称之为梯形运转,因此在步进电机的开始阶段会相对慢一点起速,停止的时候也相对慢一点停止,总行程不边,只是把脉冲频率变低

倒是你们个个说的伺服需要注意,饲服急停,尾部的编码器来回与上位对比脉冲数,会出现来回的旋转,调整好正好的位置,最后才停止,称之为微震

网友B:
我觉得奇了怪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认为步进只能到600转/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东方的步进,有多少人用得起,何况还是日本货.

网友K:
要根据工况来定,如果负载过重,那么惯性就很大,快速停止会造成很多问题。

网友L:
呵呵。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单纯为了性能,那基本上啥性能都能实现,不计成本的话。所以基于国产步进电机,这就是现实。你奇怪呢,反而是你少见多怪了。

网友M:
呵呵

我就是东方马达的,才这个论坛不久

实际上现在东方马达也不贵了,以前主要是代理商在卖,把价格搞乱了。现在我们原厂也在直销,而且提供前期免费选型等服务,后期保修2年

一套2相组合产品,马达+驱动器(16细分),1400-1600之间,CMK系列

如果单买马达,驱动器不要,只要300-800之间

有需要找我,junehutchu@gmail.com

                  zhuhua@orientalmotor.com.cn

当然量大,还可以优惠。以上都是1台的初步报价。以上报价含17%的税和运费(当然偏远地区,运费要在加点新疆、西藏等地)

网友N:
"步进电机,能有60米/分的速度,我觉得就不容易了。100米/分,…… "     取决于机械,机械做的合适,也许步进电机只转到了10r/min,物体已经在100m/min的速度运行了。

网友B:
"也许步进电机只转到了10r/min,物体已经在100m/min的速度运行了。 "

这样的机械结构,真的很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