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公司ER-PLX直流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欧陆公司ER-PLX直流调速的问题:CSTOP(惯性停机按钮)与24+连接中的常闭触点是时间继电器吗?CSTOP比在START(启动)前50ms断开是怎么实现的?需要外接时间继电器吗?

网友A:
CSTOP(惯性停机按钮)与24+连接中的常闭触点是时间继电器吗?
不是,只是符合“安全停车”条例
只是说明书看着费劲而已。
CSTOP比在START(启动)前50ms断开是怎么实现的?需要外接时间继电器吗?

这是系统软件设计好的,不用担心

网友B(2008-03-27):
ER的调速器现在还真的没有多大接触,关于它的具体说法相信说明书会有的。

网友C:
呵我还没有接触过呢,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D(2012-06-06):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台ER-PLX直流调速装置,拖动两个电机,现在对两台电机的参数进行设置完毕,那么我如何实现两台电机的参数切换?比如,我现在运行的是电机1,现在切换至电机2,这两台电机的参数不一样,那么我该如何让系统识别我的电机,并且进行电机2的参数输出?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台ER-PLX直流调速装置,拖动两个电机,现在对两台电机的参数进行设置完毕,那么我如何实现两台电机的参数切换?比如,我现在运行的是电机1,现在切换至电机2,这两台电机的参数不一样,那么我该如何让系统识别我的电机,并且进行电机2的参数输出?谢谢!

这种情况应该不可能实现吧,一拖二都是两台参数一样的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ER的调速器现在还真的没有多大接触,关于它的具体说法相信说明书会有的。

网友H(2012-07-17):
ER-PLX里面可以保存2个套电机参数,通过参数可以切换 但是你同时拖动2电机的话 用的肯定只是其中一套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