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涂算法程序

楼主(2007-12-17):
那位兄长能做个用糊涂算法代替PID的程序,请指教!!~~

网友A:
呵呵,糊涂算法?第一次听说。我做过一些模糊算法、神经网络算法。没有弄过糊涂的。代替PID算法,要看你具体的控制系统的情况。你可以给PID参数自整定试试。能说说你具体的控制过程吗?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模糊控制吧。

网友C:
糊涂算法,呵呵,楼主说的应该是模糊控制。

网友D:
呵呵,看了帖子没有算法已经糊涂了。

网友E:
具体要求是什么?用在什么控制回路中的?我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可以共同讨论讨论

网友F:
To 274度冷酷:模糊算法、神经网络算法你都做了吗,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模糊算法我用的是Mathlab做的离线计算求的查寻表,然后查寻,神经网络算法用的是SCL做的,你用什么方法?交流一下?我的QQ407070219

楼主:
具体是:用一个编码器测量被动辊的实时车速,再用另一个编码器计算中心收圈辊的实时直径来控制变频器升降速达到设定车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G:
俺也来糊涂一下

小孩!

网友:
这里挺有趣的阿,虚心学习。

网友H:
难得糊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