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开关

楼主(2007-12-17):
 紧急求助3开控制开关布线图,我的邮箱ranpin_cxr@sina.com  拜托个位了?

网友A:
3开关控制一个灯吗?请楼主说明。

楼主:
其实我也是外行,自己弄不明白,就是听说是双联开关3控的,
  弄出这么大笑话,尴尬!

网友B:
你可以把中间控制的两位双连开关用胶水粘在一起(最好用嵌入式两位琴式面板),必须同时开、关。

网友C:
误导,楼主的意思就是两个开关不在同一地方开一盏灯,要用双联的开关,就是单开的开关上有三个接解柱的,很简单找本最基本的电工书上面就有的,

网友D:
去初中物理书看。

网友E:
是不是3个开关控制一盏灯

网友F:
这个图一般在那种较好的开关上就有带的.楼上的朋友已贴出来了,感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