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比10 的减速电机,瞬间反转可以吗??

楼主(2007-12-17):
请问,我接通时间继电器(此时电机正转) 常闭接正转接触器 常开接反转接触器,5秒时间,继电器到达设定值,自动变电机的方向,是否影响电机......
    请高师指点!!!

网友A(2008-04-06):
1:请教楼主用得是什么电机,直流还是交流?

2:你那速比是1:10还是10:1?

3:你那电机转速是多少?

网友B:
正转与反转期间需要适当的延时间隔,不然的话,接触器将可能出现电弧短路。不过,可就苦了你的电机了,电机温度就不用说了。

网友C:
加个变频器可能好很多  如果电机不太大的话 价钱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