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细分控制

楼主(2007-12-17):
各位大哥,请问步进电机细分的实现方式有哪些呀,PWM实现细分和使用D/A芯片进行细分的区别是什么,多谢啦.不懂啊.看过有单片机+D/A接驱动芯片的ref电压实现细分的,还有用单片机实现PWM然后直接接驱动芯片的ref电压实现细分的,请问有什么区别么.另外D/A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呀,PWM是数字信号,怎么都可以接驱动芯片呢.拜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呀,各位老师们...

楼主:
波恩大哥,在哪呀,帮帮我呀

网友A:
"另外D/A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呀,PWM是数字信号"
PWM本身就是一种D/A方式.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回复.刘大哥,使用PWM实现细分和使用D/A芯片进行细分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我理解的本身就问题啊,能否帮我解释一下,或者使用PWM实现细分和使用D/A芯片进行细分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呀

网友B:
多费劲啊,还不如买一个细分驱动器,又不贵啊,拿来就用,要不试试?欢迎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

网友C:
看PWM是在哪个层面执行,是信号给定级,还是功率驱动级。

如果是在信号给定级,区别有限。如果是在功率驱动级,就不具备可比性了。

网友D:
单片机pwm细分需要占用比较多的cpu资源,细分数*最高转速不大,而用d/a细分则占用cpu资源比较少,cpu只需要查表把data送到dac就可以了,因此转速细分可兼顾,目前比较好一点的步进驱动器都是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