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信号?

楼主(2007-12-17):
热电阻和热电偶分别是几根线?
热电偶是不是二线制?
TC信号是几根线?

网友A:
看接线,三根线以上的,必定为热电阻。热电偶必定为2根线,热电阻2根线很少(误差大)。线很粗,多股,为热电偶补偿导线。

网友B(2008-09-11):
一般三根线

热电偶
热电阻

网友C:
呵呵;热电偶一般二线就行了;

热电阻常用的是三线的;

网友D:
热电偶2线用补充导线;热电阻的接法有2线、3线、4线,常用三线制。

网友E:
实际拿到手里的是几根线就是几根线的啊!热电偶还看你用不用冷端补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热电偶2线用补充导线;热电阻的接法有2线、3线、4线,常用三线制。

正解!!!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