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绕线电机电流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7):
绕线电机在选择一般都有启动电阻和长串电阻,请教当电机正常工作时是留过定子的电流大,还是流过滑环和长串电阻的电流大,布线时怎么 选择导线,谢谢

网友A:
“正常工作时是留过定子的电流大,还是流过滑环和长串电阻的电流大”
1、正常工作时是留过定子的电流小,和降压变压器一样,一次高压侧电流小;
2、流过滑环和长串电阻的电流大!

楼主:
哦 知道了 谢谢,但是我们单位的电机大多数定子/转子选择的导线都是一样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