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编码器与伺服电机分开

楼主(2007-12-17):
请教:假如将一伺服马达带动一齿轮,而齿轮又带动从伺服电机上拆下来的反馈编码器,伺服是不是会自动补偿齿轮间隙误差?

网友A:
你说的方法不易实现,此种情况可以通过上位控制做全闭环来实现。我的QQ:57577105

网友B:
又一个天才出现了,你可以试试,然后告诉我们答案。
理解伺服吗?理解的话,怎么可以这样,不理解的话,你在干嘛?

网友C:
你要知道,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在伺服运算的过程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把编码器拆下来,使的反馈的脉冲值与电机的运行情况脱离,如果你对于伺服运动控制很了解,可以自己修订伺服内部参数,那么也许可以,否则你的想法很特别!

网友B:
如果你对于伺服运动控制很了解,可以自己修订伺服内部参数,那么也许可以??
那你可以试试啊,你知道伺服的什么矢量是哪个?磁场和电流怎么算?

网友D:
你要知道,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在伺服运算的过程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E:
是什么样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F:
没错!如果想补偿齿隙误差可以在齿轮侧单加一个编码器,而不是简单的拆换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成本不是靠这种方法省出来的。

网友B:
现在讲矢量变频,我不知道是什么矢量,电流方向和磁场方向?电流可以精确,但是磁场呢?感应出来的电流多大?
但伺服里面那是真的矢量。因为它的磁场是定值。
编码器一方面检测位置,应一方面,也反应转子位置,如国产伺服的UVW,fanuc的2^0,2^1,2^2,2^3.如果拆了,检测位置位置你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但转子位置你就没参数可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