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3相110KW电机配电缆

楼主(2007-12-17):
我公司现在在电气安装,设备上有泵电机电机功率110千瓦,星/三角启动,额定电流196A,设计院设计用电缆为6根95平方的电缆(2个一组).我纳闷了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缆呢?3根95平方的就够了啊?他们解释为要考虑启动电流196*3=488A?想请教各位电机配线要考虑启动电流吗? 还有有什么公式吗直接根据电机功率选电缆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星/三角启动要几根?哈哈

网友B:
你好象有点没说清楚.
110KW电机星角启动,由启动柜到电机用6根95平方铜线合适.
实际安装时可以用3根95的和3根70的,干活方便点.
线的截面积稍微大点,便于设备稳定运行.

网友C:
就是用6根线啊

网友D:
电机配线要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E:
95的是有点小,可以考虑用120的

楼主:
哈哈哈哈
谢谢各位了!自己昨天迷糊了!星三角当然要引两组线了!哈哈哈哈
明白了!恍然大悟.............

网友F(2011-09-19):
看距离远近呀,远了粗一点,如果很近的话细一点也不要紧

网友F:
设计院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讲的是安全第一,成本是其次

网友G:
可能考虑到现在大多数线都不是国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