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CU A06B-6093-H102故障

楼主(2007-12-18):
本人有FANUC A06B-6093-H102伺服损坏,经查其模块制动部分烧坏,制动部分驱动烧坏,其驱动电源板上制动部位线路烧爆,D512,D510烧爆,V500,V501分别为KF,KE烧坏不知道是何元件,有劳大家帮忙查查。谢谢!

网友A:
ke,kf一般是K的第E,F单元,其型号一般和模块驱动管一样,应该是场效应管

楼主:
D512,D510标记为18z,我感觉V500,V501像是三极管,可具体又不能检测,真是头都大了。

网友A:
逆变模块驱动的三极管是什么的,K????? K ,场效应管2SK****

楼主:
什麽逆变模块驱动的三极管?我这边除制动部分使用了这几个键位其他部分都没有使用!你手头有该设备麽?能帮我量一下其特性不?

网友B(2010-06-29):
BD633      BD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