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历史趋势问题?

楼主(2007-12-18):
   我想用力控组态软件与PLC通讯,实现数据采集,其中有4通道模拟量,要求在8小时内,可以随时查看任何时刻的每一变量的实际值,力控可以满足要求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阿。
用力控6.0的趋势曲线既可以查看变量的历史值也可以实时值。趋势曲线模板里有8,12,4小时多个选择,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即可,
可以加我QQ460223764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