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和PLC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7-12-18):
我现在正在自己学着用台达的伺服和PLC,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教。
1,台达一台PLC最多能连多少台伺服?按脉冲输出点来说,Y0和Y2两点,就是说可以连两台伺服是吗?那资料上讲可以通过 PLC LINK功能,最多可以连16台通讯设备,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最多连16台伺服驱动器?
1,Y1输出正负信号,那请问这个正负信号是怎么确定?也就是问如何让Y1输出正信号或负信号?PLC编程里举例有一个:DRVIA K200 K1000000 Y0 Y1 ///还有一个DRVIA K-200 K1000000 Y0 Y1.那请问K后面的-号是不是决定了Y1的正负信号?是不是在编程里指定K后面是正,就表明Y1输出是正。后面是负,Y1输出是负??
3,再举例一个再问:DZRN D200 D210 M10 Y0.这个是原点复归的编程指令。那请问这个D200是不是可以用人机直接写入,比如我想可以随时在人机上改原点复归的速度,是不是就在人机上把速度写入D200?这样就可以实现人机控制伺服原点复归的速度?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回答你了!
DRVIA K200 K1000000 Y0 Y1 ///还有一个DRVIA K-200 K1000000 Y0 Y1指令错了应该是DRVA K200 K1000000 Y0 Y1 ///还有一个DRVA K-200 K1000000 Y0 Y1绝对定位指令指令模式是DRVIA S1 S2 Y0 Y1 ,S1代表的是地位坐标(可以正也可以负)同时Y1则可以根据坐标的方向不同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谢谢李工了,我已经收到,谢谢

网友B:
是台达的PLC吗怎么有点像是三菱的,但又不对。不好意思没有用过台达的

网友C:
台达PLC与三菱指令基本一样!

网友D(2008-04-13):
指令基本类似,就是特殊继电器的编号不同,时间与计数的输入指令不同,还有一个不方便的就是同时用台达触摸屏和台达PLC,不能同时操作触摸屏和监控PLC,这一点三菱就可以,希望台达能改进这一点。

网友A:
可以通过触摸屏的串口下PLC程序,可不可以同时监控就要问我们触摸屏的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