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机械手如何选材

楼主(2007-12-18):
现在要做一简单机械手,动作如下:
下降(抓电池壳)--〉上升--〉旋转90度--〉下降(装入夹具)
 --〉上升回原位。
上升下降行程有100mm/300mm/500mm三种。

我想选PLC+气缸(直线和旋转运动)来做,可能精度不够,还有时间也不好控制。
选步进马达不知道行不行?一般步进马达行程有多大?另外加丝杆和导轨成本不好控制。
请各位帮我定个方案好吗?
谢谢!

网友A:
你的负载比较轻,可以用丝杠+步进电机来实现三维运动,成本会比较低,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 89502338杨先生

楼主:
--------------------------------------------------------------------------------------------
阿拉丁谢谢你的回复。
步进电机行程有没有限制?
能说稍微具体点吗?

楼主:
阿拉丁:
步进电机要用到三个?

网友A:
一个步进电机应该够了,步进电机是旋转运动,行程是有丝杠来决定的

网友B:
你找个人好了,一月才给500

楼主:
阿拉丁:
可能我说的不太明白,我有两个工位,不再一个平面。
旋转90度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C:
就几个气缸就可以了,用不着步进电机,去车间看看,多的是这样的机构

网友D:
我想选PLC+气缸(直线和旋转运动)来做,可能精度不够,还有时间也不好控制。
需要多高的精度?

选步进马达不知道行不行?一般步进马达行程有多大?另外加丝杆和导轨成本不好控制。
步进电机是转的,没有丝杠,是不会上下动的。没有丝杠,还可以用其它方式,导轨应该省不了。

我想不出为什么要用三个电机,升降是一个,旋转是一个。第三个用在哪里?抓取吗?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工件在被抓取的平面内,旋转90度,对么?

网友E:
IAI机械手,RS(旋转轴)+DS(z轴)+XSEL(可编程控制器),联系方式:rechainyang@gmail.com.可提供资料

网友F:
您好!请与我司联系.目前我司电池行业已成交案例较多.并可提供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及培训.

TEL:0769-85097799-868

楼主:
刘岩利老师您好,因为两个工位不在一平面上,我的第三个电机用于平移。
您能跟我说说具体如何控制吗?

网友D:
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