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极式液位控制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12-18):
电极式液位控制器的电极在在液体内的,它用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还是别的什么信号

网友A:
应该是电阻信号

网友B:
通过测液体的电阻来控制通断

网友C:
电压信号

网友D:
电极?导纳吧。

网友E:
电阻信号,就是通不通

网友F(2010-08-31):
应该是利用气体和液体导电系数不同来实现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