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域和OLE控件

楼主(2007-12-18):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通过输入输出域中的数据来操纵OLE对象EXCEL工作表中单元格的数据?谢谢各位!

网友A:
建立WinCC 与 Excel的DDE连接即可

楼主:
DDE链接的好像是外部的EXCEL,输入输出域和监控画面中的OLE对象EXCEL通过DDE链接好像不行啊??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赐教

网友C:
TO 武汉 农夫山泉:
请把步骤写一下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