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车自动卸料控制毕业设计 急!急!急!

楼主(2007-12-18):
     小弟现在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小车的自动控制系统。三菱PLC控制,控制要求是小车在原点装料,依次送到另外三个点卸料。I/O分配:原点限位开关处装料,另外三个限位开关,是卸料。输出就是电机正反转,向左和向右。
    我有点不明白的就是能否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大马拉小车可以吗??会出现失控的现在吗?还有电机和小车的轮子之间怎样连接啊,用皮带吗?小弟急哦~~~~~~~~~~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可以给我提供下真是谢谢你了!!!我的QQ:82822082 油箱是:lflfsxd163.com

网友A:
多大的小车,要求精度高吗,机械构成是什么样的

网友B(2008-01-28):
毕业设计不需要考虑方案的可行性
想用什么你就用就好了

网友B:
电机和小车可以使用减速机连接

网友C:
小车的程序设计满世界都是!但是要是做毕业设计得话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不过我也很佩服你们老师出这么简单的毕业设计题目!
介绍你一本书看看吧!<<PLC可编程控制器系统开发实例导航>>
这里边写的很详细!基本上你的要求他全都考虑到啦!
这里边是两个点的!你再加一个点就是三个啦!哈哈!!!!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用不着变频器,不需要调速吧。电机和小车之间用减速机连接。

网友E:
这个好弄啦,我是自学的,都会弄啦,楼主还是要靠自己啊

网友F:
连这个都不会,你上学都学了什么?
现在的学生之所以掉价,原因都在自己!!!

网友C: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主要是现在的学生没接触过PLC他们连PLC是什么都不知道!光学一些理论有什么用啊!其实最应该反省的是大学老师!给学生们时间的时间太少啦!

现在学工控方向的学生得最少一半连继电器是啥都不知道!你说这是谁的错!

网友G:
现在的学校 学不到什么东西 这么简单的毕业设计  怎么会想到机械传动上面去。
估计10几个点就行 程序50行都没有

网友:
上学期就做毕业设计???奇怪,一般不是都下学期弄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