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抗干扰解决方案

楼主(2007-12-18):
    最近做了一台表,通电测试都没问题,抗干扰试验也做了,电源做了2500
信号做了2500都没发现问题,可到了现场就不行了。
    具体的是继电器不控制的时候,仪表工作正常,到达温度是,继电器吸合,外接的
交流接触器动作,仪表就黑屏了,仪表就复位了,继电器断开,外接的交流接触器停止
动作,仪表又正常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大家又好的解决方案吗?谢谢了

网友A:
是交流接触器的冲击电压(冲击电流)引起的,在外交流接触器上家电容稳压。如果你的继电器内部没有二极管放电,在13,14引脚(电源引脚)加二极管,别接反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