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FD-M系列三相0.75KW母线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07-12-18):
求助:VFD-M系列三相0.75KW母线电压检测问题
请问,它的母线电压检测是怎么检测的?从开关电源检测  还是直接从PN母线检测
我的机器跳 ou 不知道从哪下手  呵呵
谢谢啊

网友A(2008-09-15):
我认为可以先看3个地方:

1.输入电源电压是不是和变频器设定的额定输入电压一致。并且防止有突波产生。

2.适当的增加加/减速时间。

3.如果频繁启/停,加装刹车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