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7-12-18):
需要检测用电器的工作状况,然后给PLC输入开关量信号,用什么方式比较合适?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讲的太笼统了.要检测用电器的什么状况?环境温度?工作电压?工作电流?
一般用模拟模块对用电器的性能指标进行检测,PLC读取模拟模块中对应的数值,在相应的作出动作就行了.

网友B(2008-01-19):
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