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分散控制系统的SOE配置及测试比较

楼主(2007-12-18):
几种分散控制系统的SOE配置及测试比较
 作者:heixue671023  来源:热电联盟
简介:简述了SOE配置、性能测试的意义和方法,通过对5种分散控制系统的SOE性能进行测试,得出各事故顺序记录系统的分辨率,检验各系统是否真实记录事故前后重要信号状态变化,以便于分析机组事故原因;同时,对各DCS的SOE系统性能进行简单的比较分析。
关键字:SOE 性能 分辨率 分散控制系统
1 概述
SOE(Sequence of Events),即事故顺序记录系统。利用它精确记录和报告预先定义好的汽机、锅炉、电气重要开关量信号的状态变化,对机组的事故分析提供明确有效的线索和证据。在现实中,许多电厂出现过保护动作等情况时SOE未记录下来或记录时间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因此,事故顺序记录对于指导检修人员及时排除事故显得特别重要,并直接影响机组的商业运行。
通过对几个电厂不同分散控制系统的SOE进行性能测试, 以检验各系统事故顺序功能能否真实记录事故前后重要信号状态变化,满足机组正常运行的需要;同时对各SOE系统性能进行简单的比较分析。
2 SOE性能测试方法及要求
SOE系统性能测试一般利用CT型高速智能开关量信号源进行测试,该信号源能送出时间间隔精度为0.2ms的开关量信号。
在SOE系统记录功能以及DCS打印站打印功能正常情况下,选择5个SOE开关量输入通道,接入测试用开关量信号,先将开关量信号源的时间间隔设置为4ms,启动信号源,检查SOE系统记录功能是否正常。如正常,逐步减小开关量信号源的时间间隔,检查SOE系统记录功能,直至SOE记录无法正确分辨时为止,SOE最小正确记录时间间隔即为事件顺序记录的分辨率。
考虑检测系统时钟同步,具体测试过程将分两种情况:
(1)       所选择5个开关量测试通道在相同端子板(或模件、输入卡件等);
(2)       所选择5个开关量测试通道在不同端子板。
一般要求事故顺序记录分辨率不得超过1ms。
3 各分散控制系统SOE测试及比较
3.1 Symphony系统SOE测试
表1 相同PCU的SOE通道测试
间隔(ms) 序号 记录时间 通道代号 间隔(ms) 序号 记录时间 通道代号
3ms 1 13:58:49.322 1-7B-TB4-1,2 0.5ms 1 14:17:44.166 1-7B-TB4-1,2
2 13:58:49.325 1-7B-TB4-3,4 2 14:17:44.167 1-7B-TB4-3,4
3 13:58:49.328 1-7B-TB3-1,2 3 14:17:44.167 1-7B-TB3-1,2
4 13:58:49.331 1-7B-TB3-3,4 4 14:17:44.168 1-7B-TB3-3,4
5 13:58:49.334 1-7B-TB1-1,2 5 14:17:44.168 1-7B-TB1-1,2
1ms 1 14:08:17.113 1-7B-TB4-1,2
2 14:08:17.114 1-7B-TB4-3,4
3 14:08:17.115 1-7B-TB3-1,2
4 14:08:17.116 1-7B-TB3-3,4
5 14:08:17.117 1-7B-TB1-1,2

2004年6月4日,该系统性能测试在益阳电厂#1机组ABB公司的INFI-90(open)系统上完成,其SOE功能通过网络接口子模件(NIS)、事件顺序主模件(SEM)、时间保持主模件(TKM)、多功能处理模件(MFP)、时间顺序同步模件(SET)和时间顺序数字模件(SED)来实现。试验数据记录如表1、表2。
由表1可知,该SOE系统对相同PCU通道不仅能准确记录事故动作顺序至0.5ms,也能对各通道事故动作时间间隔准确记录至1ms精度。
表2  不同PCU的SOE通道测试
间隔(ms) 序号 记录时间 通道代号 间隔(ms) 序号 记录时间 通道代号
3ms 1 14:40:28.154 9-8B-TB4-7,8 0.5ms 1 14:41:52.019 9-8B-TB4-7,8
2 14:40:28.157 9-8B-TB3-1,2 2 14:41:52.019 9-8B-TB3-1,2
3 14:40:28.160 1-7B-TB3-1,2 3 14:41:52.020 1-7B-TB3-1,2
4 14:40:28.163 1-7B-TB3-3,4 4 14:41:52.020 1-7B-TB3-3,4
5 14:40:28.167 1-7B-TB1-1,2 5 14:41:52.021 1-7B-TB1-1,2
1ms 1 14:41:07.152 9-8B-TB4-7,8
2 14:41:07.153 9-8B-TB3-1,2
3 14:41:07.154 1-7B-TB3-1,2
4 14:41:07.155 1-7B-TB3-3,4
5 14:41:07.156 1-7B-TB1-1,2
由表2可知,序号为1、2的通道和序号为3、4、5的通道属于不同的PCU,SOE系统同样能对分属不同PCU的2、3通道的事故动作时间间隔准确记录至1ms,对各通道的事故动作顺序能精确记录至0.5ms,完全能够满足机组正常运行的需要。
3.2  XDPS 400系统SOE测试
表3  相同端子板的SOE通道测试
间隔(ms) 序号 记录时间 通道代号 间隔(ms) 序号 记录时间 通道代号
3ms 1 10:24:49.668 FLN01TSOE 1ms 1 10:28:37.237 FLN01TSOE
2 10:24:49.671 FLN02TSOE 2 10:28:37.238 FLN02TSOE
3 10:24:49.674 FLN03TSOE 3 10:28:37.239 FLN03TSOE
4 10:24:49.677 FLN04TSOE 4 10:28:37.240 FLN04TSOE
5 10:24:49.680 FLN05TSOE 5 10:28:37.241 FLN05TSOE
2ms 1 10:26:56.454 FLN01TSOE 0.8ms 1 10:33:54.5 FLN01TSOE
2 10:26:56.456 FLN02TSOE 2 10:33:54.6 FLN02TSOE
3 10:26:56.458 FLN03TSOE 3 10:33:54.7 FLN03TSOE
4 10:26:56.459 FLN04TSOE 4 10:33:54.8 FLN04TSOE
5 10:26:56.461 FLN05TSOE 5 10:33:54.9 FLN05TSOE
2004年5月25日,该系统性能测试在株洲电厂#3机组上海新华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的XDPS 400系统上完成,其SOE功能是通过过程控制站(DPU09)和开关量输入子模件(DI/SOE)及时钟同步系统(GPS)来实现的。试验数据记录如表3、表4。
由表3可知,该SOE系统对相同端子板通道,到0.8ms依旧能够准确记录事故动作顺序,而对事故动作时间间隔只能准确记录至3ms。
表4  不同端子板的SOE通道测试
间隔(ms) 序号 记录时间 通道代号 间隔(ms) 序号 记录时间 通道代号
3ms 1 10:39:27.37 PLN01TSOE 1ms 1 10:40:47.206 PLN01TSOE
2 10:39:27.40 PLN02TSOE 2 10:40:47.207 PLN02TSOE
3 10:39:27.42 PLN03TSOE 3 10:40:47.208 ETSSOE10
4 10:39:27.45 ETSSOE10 4 10:40:47.208 PLN03TSOE
5 10:39:27.48 ETSSOE11 5 10:40:47.209 ETSSOE11
2ms 1 10:40:06.114 PLN01TSOE 0.8ms 1 10:41:38.124 PLN

网友A(2009-10-05):
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专营ABB产品已经5年了,对相关软件技术和配套的模件等备件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和产品库存,有相关疑难问题可以来电咨询解决。电话:027-82638400转605肖玲  传真:027-82636364

模块:IMFEC12、IMDSO14、IMDSI14、IMASI23、IMASO11、IMDSI22、IMFCS01、IMHSS03、IMMFP12、IMMFP02、INNIS21、INICT13、INNIS01、INNPM01、IMSER02、IEPAS02、IMAMM03、IMASM02、IMASM03、IMDSM05、IMDSI02、IMDSO04、IMASI02、IMDSM04、IMASO01、IEPEP03
电缆:NKTU01、NKTU02、NKLS01、NKAS01、NKMP01、NKAI01、NKTT01-3、NKSE01、NKSER01、NKSER02、6637813C1、6637814A2、L700691、 1017235 L700959-AC0002M
端子板:NTAI05、NTAI
安装单元:IEMMU01、IEPMU01
风扇:IEFAN02、IEFAN03、100FZY2-S、W2S130-AA03-01、NMB4715PS-22T-B30
电源:NPSI04、PEP-BB
保险管:1945820-10310 3A
跨接器:16脚
底板:NFTP01

网友B(2013-07-17):
  事件顺序SOE(Sequence Of Event)记录系统 又称

为故障追忆系统,是各种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于异常记

录的子系统,它记录被监视设备的开关量事件发生时

间(时间分辨率<=1ms)、首发事件和连锁发生事件的

间隔顺序,是设备系统故障和异常分析的最重要依据。

  我们开发的SOE系统 是在 “100兆以太网 分布

式 高速数据采集系统(交大科编:120331)”技术的

基础上来实现的。

  我们的 以太网 分布式 高速SOE系统关键

指标参数是:

(1) 不同模块SOE的时间分辨率≦0.2mS;

(2) 同模块SOE的时间分辨率≦0.1mS;

(3) 基于以太网分布式技术,大容量:总点数可为12000点。

可贴牌生产

淘宝网店围观:

http://bauto.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