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如何上载和下载程序到hmi

楼主(2007-12-18):
我的触摸屏是NT21-ST121B-E,我不知道上载和下载要用那种线,我有一条线是用来下载程序到PLC(CJ1MCPU22)的,知道是不是用这根线?上载和下载要怎样才能做到,我用的软件是NT-SUPPORT-serial, 要做哪些设置?
希望得到回复,我也正在看手册。

网友A:
用PLC 232口的线
做法都是一样的
http://www.cechinamag.com/blog/ytzidonghua
有

网友B:
你是干吗的?老问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楼主:
没办法,我接受的东西都是紧急的,身边没人会的。
我接的线是
pc(母头) NT21(公头)
2 3
3 2
(4,5 ) (4,5)内部短接
9 9
用这条线就是下载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PLC程序在线监视,我点击程序里面的Settings ,然后再点击Host link port,里面有communication setting
我发现里面有个mode 是rs232C,欧姆龙的人说这个应选NT link, 我不知道两者有啥区别?因为NT21和plc通讯正常,我想是不是他们弄错了?

网友A:
线都不对
下载什么呀?
QQ 596716790

楼主:
谢谢上面朋友的帮助。
还有个问题,我想按下复位按钮(I:0.03),NT21就跳到另一个界面(Screen),这个界面的号码是11。
我看了别人的程序,他用了I0.03的脉冲信号,然后用@MOV指令,把#11 移入D500.
我想问的是这个控制界面切换的地址(D500),是固定死的,还是哪里可以设置的,我PT用的软件是NT Serials support 软件。
另一个问题是#11代表的是16进制数,也就是17(这点我敢肯定,在程序别的地方明显可以看出),而界面的号码是11,这不是明显矛盾吗?
但实际上他这样做就行得通,我不知道为啥?

楼主:
我在别人的程序里又看到一些问题,有些疑问。
我在NT21上的程序上看到输入密码到D400,PLC程序里把D400和H100比较,两者相等,表示通过密码确认。
但是我在PLC和NT21程序里都没发现H100的踪迹,不知道为啥?
这就引出我另外一个问题,我想PLC区域里,一些地址的数值即使在机器停电后都不消失,哪些区域可以有这样的作用?需要做哪些设置吗?是不是H100就有这样的作用。
是通过设置还是通过指令,才能初始化这些数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