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的方法

楼主(2007-12-18):
  在很多的时候,我可以找到一些故障,完了后,却没有办法试.所以也不知道修好了没有?希望找到一个方法或一个方案.如:电脑将数据传送给一个单片机,然后单片控制伺服的方法.

 在探讨后,愿意付费!

 或转让技术!

网友A:
用单片机产生脉冲给伺服

网友B:
为了维修和故障诊断?还是使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你表达的不清楚,如果对单个品牌的伺服,或许可以解决,所有品牌的伺服是不可能的。

楼主:
是的,你们说的很对,无论是单个或所有品牌,有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需要什么条件?愿意一起讨论!

网友A:
"是的,你们说的很对,无论是单个或所有品牌,有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需要什么条件?愿意一起讨论!"
单个的,就要说明是哪一个,针对具体的品牌型号来解决了。一般的伺服驱动器都可以接收+/-10V的电压信号,5V的脉冲信号。如果您对单片机比较熟,就仔细看一下伺服的说明书,信号的具体连接和要求。

楼主:
谢谢!!首先,"伺服的说明书,信号的具体连接和要求"有些品牌并没有说明,如:FANUC,YASCAWA......2,

网友A:
没有手册说明书的话,真不知道要如何控制了。有些专用伺服,根本就只有一种不开放协议的总线控制方式,这确实不太可能有一个通用的办法。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