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指针

楼主(2007-12-18):
L  P#100.0
LAR1
L P#2.0
+AR1
请问高手们当我上述语句执行完上述语句后AR1的值应为多少?是2还是102,望高手们指点啊.

网友A:
 L  P#100.0
 LAR1
 L IB[AR1,P#2.0]
 是102

网友B:
是P#102.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实验了一下也是102,假如我用MW[AR2,P#0.0],我可以把AR1的值取出来吗?彩虹给我回过一次我没看懂,或者就取不出来.

网友C:
TAR1指令用于将AR1的内容读入累加器1

网友D:
P#102.0

楼主:
我试过TAR1,它取的不是指针的值放进累加器1,而是AR1的内容放进累加器1,我实验的是这样,但我又觉得AR1的内容值不好解释,也没有意义,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TARn是把ARn的内容放到ACCU1,
AR1里的内容本来就是指针,而指针所指向的地址才是真正需要用的内容,这和C里的指针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