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热电偶的温差电势问题

楼主(2007-12-18):
求助:
1、假设热端和冷端的温差不变,比如固定为400℃,那么冷端为0℃,和冷端为100℃时,偶的温差电势有没有变化?
2、拿一只热电偶,仅一只,能不能测出两点的温差? 能的话那里有卖配套的二次表?

网友:
1.热电偶所接入的仪表应该是带温度冷端补偿的,不论冷端是多少度都应该将热电势补偿到0度,所测的温度才有意义。
2.热电偶一般都是测单个温度点温度,测两点温差应该做不到。

网友A:
这两种情况产生的热电势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与温度是非线性关系,
热电偶电势+冷端补偿电势=实际温度电势
根据“实际温度电势”查表得“实际温度值”,在分度表中你可以发现电势差与温度差是非线性关系。

网友B:
补充上帖:这两种情况产生的热电势是不一样的,因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与不仅与热端温度有关。而且和冷端温度有关。

网友C:
看来两支是可以的了!!!

网友B: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15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