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MM420

楼主(2007-12-18):
这两个系列的面板一个是BOP,一个是BOP2,能通用么?

网友A:
不可以,M430是一种,M440和M420是一种

网友B:
MM430  7.5KW变频选用多大的可调电阻来调速

网友C:
MM430面板为BOP-2,如果用在MM420上面板会显示"----"420面板为BOP,如果用在430上会出现同样问题.MM440也是用BOP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