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触摸屏,数字输入的设置

楼主(2007-12-18):
请教前辈
我现使用TP170A触摸屏,设置了一个输入域。当在输入域的框框内写上任意数字,与S7200通讯的时候,PLC上显示NAN=VD20
触摸屏设计软件为 PROTOOL V6.0
输入域:显示:十进制 更新:连续地 小数数目:1 域长度:4
数值:VAR_57
变量:名称:VAR_57 PLC:CPU226 类型:DWORD 范围:V VD:20 采集周期(秒):1

楼主:
有人知道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WICC FLEXIBLE 现在都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B:
把类型改为DINT看看

网友C:
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D:
应该是数据类型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是数据类型选错了 谢谢 远航

网友E:
数据类型应该是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