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线和零线电压差110V!急急急!!!

楼主(2007-12-18):
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是什么场合出现的?
是系统总零线和地?还是380V隔离变压器输出220的零线和地?
请详细说明!

楼主:
是380V隔离变压器输出220的零线和地

网友B:
隔离变压器输出的220V的零线和大地没有关系,只能确保的是输出的两端电压是220V就行了.

网友C:
说的很对,隔离变压器输出的220V的零线和大地没有关系,只能确保的是输出的两端电压是220V就行了,和UPS电源一样保证的电压稳定为目的。

楼主:
经380/220的隔离变压器测得火线是110,零线110,地线0,
火对零是220
火对地是110
可是零对地是110,按要求零对地是0才对啊!!!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D: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不接地,只要确保对地绝缘电阻就行了

网友E:
正常,隔离变压器输出没有火线与零线之分

楼主:
最近老是烧仪器,
是不是和接地有关啊

网友F:
隔离变压器没有零地之分.如果用电笔测,是两线都会亮,还是两线都不会亮.我实测是一线亮一线不亮.为什么.

网友F:
可能是你的隔离变压器质量不好.
用正泰的行灯专用变压器,我测过对地都是另.

楼主:
隔离变压器没有零地之分吗

网友G:
是你隔离变压器输出所带的负载引起的,比如电源滤波器,计算机,工控仪器等,因为这些东西的输入滤波系统中火线和零线同时对地接有同型号规格的安规Y电容,如果使用的这个电容容量超过标准规定,或者漏电流过大,或者同一条线路中接有大量的此类仪器,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H:
有些隔离变压器的输出是把线圈的中间接地的,这样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松下PLC输出模块的电源就是那么接的。

网友I:
楼上说的对!

网友I:
1、搂主隔离变压器的二次有两个相同的二次线圈,分别输出110v 电压;
2、这两个二次线圈有一个公共端,标注0 ;
3、这两个二次线圈还分别有各自的一个端,标注v1、v2;
4、v1、v2到公共0端的电压是110v,v1、v2两个端的电压220v ;

楼主: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接地有问题吗

网友J:
隔离变压器,在测量是得分空载,和带载。容性 和阻性都不一样

网友K:
刘工说的对,对于控制变压器来说,初级输入380V`二相,在次级可以得到+110V和-110V电压,电位差220V.
在电力系统中,此种现象为零飘,要检查中性点是否可靠接地.

网友L:
是你隔离变压器输出所带的负载引起的,比如电源滤波器,计算机,工控仪器等,因为这些东西的输入滤波系统中火线和零线同时对地接有同型号规格的安规Y电容,如果使用的这个电容容量超过标准规定,或者漏电流过大,或者同一条线路中接有大量的此类仪器,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
风清扬西说得对!

网友G:
这个问题好像已经多次有人问过啦

楼主:
接地已经测了,没问题啊.是负载引起的吗

网友L:
你把次级的一端接地,另一端就变成220V了。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L:
下面引用由汪泓在 2007-12-23 21:05:00 发表的内容:
刘工说的对,对于控制变压器来说,初级输入380V`二相,在次级可以得到+110V和-110V电压,电位差220V.
在电力…
--------------------------------------------------------------------------------------------
变压器的输出是交流,无所谓有+110V和-110V电压。

网友A:
楼上:精辟!!!

楼主:
那就是说:次级接地和不接地并没多大的影响,都可正常使用了.

网友E:
现在讨论出的结果, 排除别的因素感应,质量等,
内因:有些隔离变压器的输出是把线圈的中间接地的
外因:是你隔离变压器输出所带的负载引起的,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L:
所谓中间抽头接地一说是不存在的。一个隔离变压器而已,凭白无故弄一个什么中间抽头,又不是小日本的110V电压,你用的是日本的用电器吗?再说其它地方不接地,弄个不伦不类中间抽头接地,吃饱了撑的?

网友L:
一帮人在这里瞎分析!也不动手试一下。
最好的办法:拿一个220V转220V的隔离变压器,在次级接一个220V的带金属外壳的开关电源,将外壳和地线连地一起,量次级两个端子,它们分别对地的交流电压大约就是110V。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分析

楼主:
做了个实验没什么效果啊

楼主:
我正准备元旦放假从头到尾的把线路查一遍,真是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M(2008-04-17):
看了看,有所收获!

网友N:
隔离变压器的2次对地电压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O(2009-06-23):
应该是因为不同的设备共用地造成的

网友P:
隔离就是把接地变为不接地!ha ha 内阻呀 安全呀 大家思考吧!

网友Q:
隔离变压器。。。。。。

网友R(2010-05-05):
请教各位高人,我在一家工厂上班,以前电压都是正常(以前测量),现在出现了相线与地线测量电压为110V,零线与地线110V,怎样解决相线与地线110V,零线与地线也是110V的问题?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S:
引用 楼主:
经380/220的隔离变压器测得火线是110,零线110,地线0,
火对零是220
火对地是110
可是零对地是110,按要求零对地是0才对啊!!!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

隔离变压器输出不分零火线,因为输出端没有接地线,没有接地线也就没有零线,如果把输出端任一端子接地即为零线,

网友T(2012-08-06):
请万用表先检查一下,零线与相线有多少电压?再测量零线与大地有多少电压,再测量地线与大地有否有电位差。请告知。

网友U(2012-09-16):
引用 楼主:
最近老是烧仪器,是不是和接地有关啊

应该是和接地有关,实在找不出来就二次一端接地试试吧,但它减少触电危险的安全措施就没了。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是变压、抗干扰、减少触电危险。
我晕,几年了的贴子,没注意,回完了才看到了。

网友V:
好像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哦!学习中……

网友W:
既然顶出来那就回复一下吧

 隔离变压器二次是不允许接地的 这样人万一触到带电物体由于没有接地形不成回路就不会发生触电事故

所以会出来110v的电那是因为没有接地 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 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