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上载

楼主(2007-12-18):
我上载完程序后再反编译打开以后里面全是乱码。求教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A:
朋友我的文本编辑软件怎么不能上载呢?

网友B:
软件版本对了?
肯定可以上载的
QQ 596716790

网友C:
是的,是软件版本问题,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D:
看来你使用的是500系列的屏,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东西方文字的选择,另一个是这个程序曾经使用维伦的软件,所以上载上来是乱码,如果是后者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网友D:
文本的确不能上载,自己再编一个吧。

网友E:
500系列的忘了密码用什么破

网友B:
用解 密软件
QQ 596716790

联系

楼主(2008-01-21):
唉没办法了我只好按照显示重新编了一个新的程序下载了。各位有何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