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我的直流电机一直坏!!

楼主(2007-12-18):
我们用的高速直流电机,一直坏~~今年已经坏了10个!!马达很小的直径在 3.5mm总常在10mm左右,由3部分组成~~~编码器、高速直流电机和变速器,这个马达带的负载也很轻,用的是24VDC!!但是就是一直坏!!不知道是为什么!!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A:
呵呵,还有这么小的电机,用在什么地方的呀?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小的!

网友C:
一定很昂贵吧?呵,就个人而言不是机械就是电源的问题,你这应该是电源不稳定吧,在说一年换十个也不算多啊??/

楼主:
这套东西加上机械结构要7.5W啊~!!!!而且要求比较高!!它起开关作用!必须在100MS内开或关!!不然就报警!!

网友D:
很可能是电源不行

网友E:
能说明坏在那里呢?是电机绕组么?

楼主:
电源没问题!!我们用监视器监视了几天!!一直很稳!不是绕组!!!因为还能转!!有时会抖!!只要一抖,设备就会停掉!!因为这个东西关系到安全问题!!

网友F:
用的是什么调速器,多观看下电流从起动到停止的变化!

网友G:
机械方面看一下,可以检查下是否有轻微的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