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卡尔迈耶```故障

楼主(2007-12-18):
一台特里科`HKS 2-3 经编机```

偶尔自动停机```
故障提示:E2.05 经轴2的UA 超出公差范围。

检查外部线路正常,键控轮工作正常,更换该台电脑到其它同型号机台上去
一样的故障```确定故障在电脑部分```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急````` 另计算机版本号为: U 3.13 SPS-版本:22080 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呢```

难不成都不会吗`?
还是说都没有做这种设备的````

网友A(2008-09-04):
            555        翻出来晒晒,已经拿德国去修了,花了25000        RMB。

网友B:
是不是EBC故障或者是信号通道

网友A(2008-10-17):
 不是。。EBA 板坏了,已经修好了。

网友C(2008-11-19):
eba

坏了,可以自己改,不一定要拿到德国

网友A:
       这不是我说了就算得。   帮别人打工。 哎

     哪怕改下来花两万,而送到德国要四万,可能上面头头还是情愿送到德国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