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故障的查找方法

楼主(2007-12-18):
    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电气设备层出不穷。当面对一台从未接触过的设备时,很多人都会感到无从下手,特别对于维修的新手,看到电气箱中密密麻麻的电路已经头晕了。
    其实不管再复杂的电路都有它的规律可循。查找是应遵循分析—判断—检查—修理,再分析—判断—检查—修理的原则,及时纠正分析和判断的结果。多故障并存的电路,应分清主次,按步检查。
    对电路生疏,多种故障同时出现或相继出现时,如有电气原理图应仔细分析电气控制原理,理清思路,根据故障情况分出主次,先易后难。如没有电气原理图,应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掌握的情况画出简单的电气图,以供分析。如果对电路原理比较熟悉,根据故障情况,判断出故障的大概位置,确定测量点,通过测量找出故障。
    有时根据电气设备的故障现象,可大致确定故障范围。如:
1:所有按钮功能失效,电源故障或控制回路的熔断器烧断或保护元件动作,220伏控制的电路零线断路。
2:一部分按钮失效,另一部分按钮功能正常。此时出现故障的部位多在该部分电路的公共部位。
3:若长时间不用的设备,则可能是触点生锈导致接触不良或绝缘所潮漏电引发的其他故障。
4:如果故障与工作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则电路受温度的影响较大,可能是元器件性能变劣所致。
    故障查找的过程中一定要耐心、细致,不要否认一切认为不可能的原因。往往就是大意忽略了认为不可能的地方,而使故障得不到彻底排除。查找的方法可归纳成五个字:“望、闻、问、摸、测”
(1) 望,就是通过仔细观察,找出一些明显的故障点。如脱线、短路打火点、绝缘烧焦、接触点氧化等。
(2) 闻,就是听一听电路工作时有无异常响声,如振动声、放电声、电流噪声等。这对确定故障范围非常有效。
(3) 问,通过询问设备的主要功能、操作方法、故障现象、故障过程、和其他异常情况,通常都能得到一些很有用的信息。这对维修不熟悉的设备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4) 摸,就是通过手的触摸,发现某些元器件异常过热的现象,从而判断出故障点。对带电检查,无法用手触摸的地方,可用蜡片测试法代替,我们知道蜡的熔点很低,45度左右就开始融化。测试时切一小片蜡片(蜡片应越薄越好),放在需检查的地方,通过观察蜡片融化的快慢情况,判断出被测部位的过热程度。
(5) 测,就是用各种测量仪表,测量电路的各种参数,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从而找出故障点。是准确找出故障点的最主要手段。
     以上是本人长期工作中总结的非常有效的查找故障的基本方法。但是,随着设备的不断更新,这就要求广大的维修人员,除了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还要有不断学习新技术的精神。在长期的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这样,当我们面对陌生的设备时,才不会感到无从下手。

网友A:
在长期的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学习新知识,这样,当我们面对陌生的设备时,才会游韧自如。

网友B:
   经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没有什么捷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