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死机故障--请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7-12-18):
各位老师:

        近日我公司的设备经常发生死机现象,设备的控制系统是由PLC、触摸屏、单板机组成的,现在是经常发生死机故障,导致设备运行到一半的时候停止运转,只有断电重新开机才能恢复正常,但数据都以丢失,只好重新开始工作,死机前的产品只有报废处理。我们有过一些措施,安置独立接地极;配备专用电源;增加降温系统,都未有好转迹象。而且越来越频繁,每6个小时一次(我们是24小时运转设备)。

       在此请教各位师傅,请多多指教。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可否介绍的详细些?
如什么设备?做什么用的?PLC、触摸屏是什么型号或者牌子?死机状态是PLC死了还是哪里死了?

网友A:
不然想帮忙都帮不了的

网友B:
设备元件是不是该做除尘处理了?

网友C:
格式化
重传参数

楼主:
是纺织机械,松下的PLC,海泰克的HMI,死机时任何操作都没有,无论是触摸屏还是按钮。谢谢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D:
哪里的?我刚给一个厂的xy628做了处理,他们被别人做了手脚了。

网友E:
你说的太简单,不好帮忙

网友F(2008-02-26):
说清楚大家互动 太简单了等于没说 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G:
每半小时死机会不会被人做了手脚????
这么有规律????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时钟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