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7-12-18):
各位;
   我想知道隔离变压器到底有几种接法.
   因我厂用的都是380/220的隔离变压器可输出的电压有区别.
   有一组测的单相火线是220,零线是12,地线是0,
    其中零对地是0
   有一组测的单相火线是110,零线是110,地线是0,
     其中零对地是11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绕组不接地,也无火线与零线之分,其对地是悬浮的.电压测量值主要有变压器对地绝缘电阻  二次侧所接设备对地绝缘电阻及测量仪表内阻决定

网友B: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C:
同意,就是接地端的问题.

楼主:
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啊!!

楼主:
接地端的问题

网友D:
隔离的意益在于对地隔离。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绕组不接地,也无火线与零线之分,其对地是悬浮的.电压测量值主要有变压器对地绝缘电阻  二次侧所接设备对地绝缘电阻及测量仪表内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