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电气设备故障的主要原因和日常检修措施

楼主(2007-12-18):
   生产设备是每个企业的生命力,也是企业创造利润的主要工具,当今的工业生产流程,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个小故障就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停产,如何才能保证生产设备高效、安全的运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在很多企业里,当设备出现问题时都的不到及时的处理,等到设备彻底不能运转时才组织维修。这样一方面增大了维修的难度和强度,影响生产而且提高了维修成本。另一方面对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存在隐患,可能造成重大的安全事故。因此对设备进行日常检修和保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产设备按照它的设计寿命是很长的,但在实际的使用当中为什么很快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故障呢?在这里先来分析一下造成电气设备故障的主要原因。
1:从电源方面考虑如电压、频率、电流波动对电气设备的影响。
(1) 电压波动: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用电设备要求电压波动范围在+5%以内。电压偏高电气设备的电气寿命将大大缩短。电压偏低设备无法提供足够的功率,对于额定负载运转的电动机来说,过载能力下降,电流增大,电机发热加快,电机极易烧毁。
(2) 三相电源不平衡,三相电源的不平衡或缺相极易造成电气设备损坏。
(3) 频率波动,不同的电源频率下,电气设备的工作性能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因此会引起电气设备工作异常和损坏。
(4) 电流增大电气设备工作温度增大,设备绝缘老化加快,寿命缩短。
2:从电气设备内部因素考虑如电动力、电弧、导线连接质量等。
(1) 电动力与电流的大小密切相关,电动力可使导体变形,开关误动作,触头变形。
(2) 电弧是一种普遍的放电现象,它能量集中、温度高、易导电,因此破坏力极大。
(3) 由于安装工艺或导线质量等原因会导致接触不良、脱线、短路等故障。
(4) 元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各种故障。
3:从环境因素考虑如环境温度、空气湿度、大气密度等。
(1) 环境温度是影响电气设备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温度过高电气设备温升也增高,引起绝缘老化加快,严重时烧毁绝缘。
(2) 空气湿度过大设备表面凝聚水分,引起霉菌滋生加快,使电气绝缘强度将低,金属腐蚀加快导致接触面氧化,接触电阻增大。
(3) 大气压降低,空气密度将下降,空气的绝缘强度也下降;空气散热能力降低,设备的温升增大;灭弧能力降低,开断电流变小。在高海拔地区影响特别明显。
(4) 积尘太多容易引起设备闪烙击穿短路。
(5) 雷电、振动、冲击等对设备的影响也很大。
4:人为因素,如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
通过分析了解了引起电气设备故障的主要原因,这对进行日常检修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巡查和运行记录:由每班值班人员按“望、闻、问、摸、测”五步法,要求对全部设备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每班对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记录,如电压、电流、有无异响等,以利于发生故障时分析故障原因。
(1) 望,就是通过仔细观察,找出如:脱线、短路打火点、接触点氧化、绝缘老化、烧焦等,一些的故障隐患。
(2) 闻,就是通过听设备运转的声音,发现一些不正常的响声。如振动声、摩擦声、电流声、放电声等。
(3) 问,通过询问现场操作人员,了解设备的运行中发生的不正常情况。
(4) 摸,通过用手触摸能发现一些接触不良引起的局部过热现象。
(5) 测,通过测量对比电源端和负载端的电压值,可准确找出导线连接接触不良的现象。通过测量掌握电源电压的平衡情况。
2:定期检修:检修内容如下:
(1) 除尘和清除污垢,消除漏电隐患。
(2) 检查各元件及端子排的连接情况和有无锈蚀。
(3) 检查各导电部位对地的绝缘电阻。
(4) 检查电磨损和自然磨损的电接触部件,疲劳致损的弹性件。
(5) 检查活动部件有无生锈,污物和油泥,有无机械操作损伤;电磁吸合元件还应检查衔铁接触面有无锈蚀,短路环是否断裂;吸合动作要灵活、无卡滞,释放能到位。
(6) 检查灭弧装置是否完整、清洁、牢固。
(7) 检查电气仪表计量是否正确,指针动作是否灵活。
(8) 检查指示装置是否能正常发出指示信号。
(9) 检查散热口有无遮挡物,保持散热畅通,对有专门散热电扇的应检查电扇是否正常。
(10) 检查接地装置是否完好,测量接地电阻值是否在规定的安全值。
(11) 检查三相电压和电流的平衡情况。电源的不平衡程度不得超过10%。
   设备检修应按正确的程序,正确的方法来执行。检修过程中不得损坏完好的器件;不能降低设备的固有性能;不允许擅自改变设备的控制电路;不得随意更换设备中元器件及连接导线的规格型号;检修后的电气设备其各种保护性能必须满足使用要求;通电试车能满足电路的各种功能;控制环节的动作程序应符合要求。
   设备的检修应通过日常的运行记录来掌握电气设备的状态,根据状态监测得到的信息来了解设备的寿命周期,和对故障的发生进行预测,从而选择合理的检修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