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540问题...

楼主(2007-12-18):
新装了一台三菱E540变频器,外接LED频率表,当频率为0时变频器模拟输出为-2.18V,用pr901参数较正也不能为0,当50HZ时电压有9.7V,求教如何才能校零.

网友A(2009-03-06):
出现P5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功率补偿太大!

网友C:
操作面板显示 PS (P5) 名称 PU停止 内容 在Pr.75的“PU停止选择”状态下,用PU的 STOP/RESET 键,设定停止。 检查要点 是否在外部运行时,按下操作面板的 STOP/RESET 键,使其停止。

网友D:
PS异常时将启动信号OFF,用PU/EXT键可以清除.

网友D:
你把模拟表接好,把启动频率调到0,以0hz运转然后读Pr910的值,把其用上下键增大,到模拟表刻度到0时按确认键写入参数;在让变频运行50hz同样读pr910值增大或减小让刻度在满刻度位置后按确认键写入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