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触器过小电流

楼主(2007-12-18):
我用10a的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信号 为什么总会出现不导通的现象呢?

网友A:
变频器启动信号 一般是DC24V

网友B:
是不是接触器的问题啊?还是你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接触器触头的电阻较大造成的,可使用可靠性高的继电器。

网友D:
控制变频器应该用HH5XP系列小型继电器,10A接触器是不合适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几年前看到过,现在记不太清了,好象是说接触器触点要靠接通和断开时的电弧吹去表面的尘埃和氧化物,用于小信号电路时尘土和氧化物就会沉积造成接触不好.

网友E:
这不关接触器大小有关系的有可能是常开触点接触不够好导致的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很多很多直接短接也行

网友F:
接触器的触点可能太脏,或许有氧化物,是低压小电流无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