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报"EARTH FAULT与I/O COMM"故障

楼主(2007-12-18):
求救啊...哪位大虾能过两招啊!
变频器报"EARTH FAULT"故障后,检查了电机与电缆都没有问题,电压也正常.复位后,就重启,但几分钟后就右报"I/O COMM"故障.检查"NAMC"板,"NIOC"板都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这情况以上板没坏的话可能是电源板和NINT板还有问题.

楼主:
有干扰这个可能吗?

网友B:
600的时间长了是有点奇怪的问题!
一般的都要换点东西的.

网友C:
我碰见过,确实是干扰

楼主:
请问:冰雨的冷

那干扰是如何入侵的呢?

网友D:
换块NINT板试试:以前也碰到过EARTH FAULT故障是   主控板不好!

楼主:
查出了,是接地不良,旁边有个电磁干扰源.

网友E:
在检查一下ct

网友F(2009-04-18):
我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希望那位大侠帮帮,ACS800-11显示AD EARTHLEAK和I/O COMM ERR故障查不出来。

网友G:
可能是通讯模块故障

网友H:
如果需要ACS600的配件可以找我 宁波变频器维修 二手现货13221971118

网友I:
我闪次做一个项目就遇到这个问题。最终也没检查出来原因,处理了干扰后好了。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干扰。

网友J(2011-05-30):
在ACS800系统软件中,如果显示EARTH FAULT故障,应该检查哪些部分?电机和电缆已经检查过,没有接地现象。

网友J:
BENDER监视接地电阻大于109K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