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型可控硅替换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8):
SCR型号耐压值300V以上可控硅,可以用哪些相关型号的可控硅替换.
请教各位用BT型 或MCR型的可控硅替换是否可行.

网友A:
你得说清楚具体型号.

网友B(2008-06-27):
SCR就代表可控硅。你选用时一定要和原来的耐压值,工作电流相同或稍大。平面或罗栓型都可以。当然要看按装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CR就代表可控硅。你选用时一定要和原来的耐压值,工作电流相同或稍大。平面或罗栓型都可以。当然要看按装条件。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