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泵

楼主(2007-12-18):
    我单位有一台很久前买的2X-70旋片式真空泵,一直放在库房里,最近想用来作真空包装的真空泵,但实际使用时一到把包装袋里的空气抽走后就发生电机被憋停的事,很是郁闷, 请教各位我是否能安装一个压力调节阀,在压力很大时自动打开阀门进行补气,防止电机停转,是否有这个东西,什么型号?
    我的真空泵原来有一个差压电磁阀,据厂家说就是用来补气的,但我在实际使用时根本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还是在管路上加了一个三通和阀门,用手动调节阀门暂时可以开机工作
    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真空泵本来就有在一定的压力下有进空气的还有就是真空泵又怎么可能会把马达搞停呢??

网友B:
应该不会呀!即使达到负压也不会使电机憋停啊!是不是电机有问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C:
真空泵被鳖停了,我第一次听到啊,我搞了七年的真空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C:
你的包装袋多大啊,你的管道怎么连的啊

楼主:
我们得真空泵就是一台电机带一个旋片式的真空泵,没有什么控制的东西,当泵把容器内的气体抽走后, 没有什么开关对电机进行控制,自然式抽不动时就停机了,原来的差压电磁阀据说就是作这个补气用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起作用

楼主:
我的电机是新买的5.5KW的,管道就是进气口 接一个管子到袋子里去(原来是想加一个缓冲罐的,但试验时效果没有什么不同啊,
只有在加了三通后才保持进气,不会憋停了

网友D:
在管道上加一个0.5立方的储气管,看你气量的大小。
比如真空很高时你就把泵停了,当真空很低时在打开。
看楼上说的肯定设计不合理。如果在用真空时,泵是不可能停的。
我之间过真空不够用的,你的还把机器搞停,开来设计不合理。

网友E:
在管路上加一个电接点真空表
在你加的三通上加一个电磁阀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郑伟杰的执教,回头我试试

网友C:
你要的真空是多少啊,机械泵的极限真空一般在10帕左右抽的时间越长真空会高一点,你抽了一个袋子后,泵口是不是直接进空气了,瞬间负载太大,泵停了

楼主:
实际上我的真空度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把塑料袋子的空气抽空,即可,所以要求也不高,但我的真空泵的最后真空能达到0。06帕, 今天我在网上选择电接点压力表,或真空,压力变送器。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量程,我对真空这个东西不熟悉,请教哪位高手给于指点,选择一个合适的东西啊。
先写写了
郁闷死了

网友F(2012-09-04):
这是真空泵本身的问题,质量不行啊,推荐你还是用一下高仿真空泵,国内2x为了节省成本做的太差了。。

你点一下“真空泵”就能进他们网站了。

网友G(2012-10-23):
最好是加一个缓冲罐。再安装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只要那根红指针能指到-0.1MP就可以了。

网友G:
用2BV的水环真空泵就可以用。实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