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与电脑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07-12-18):
请教高手:我用USB-RS232数据线将笔记本和pro face触摸屏连接后,
用GP编辑软件 C-Package03上传工程时提示:请检查COM 1 端口设置 已停止上传文件
请问,我用的是USB啊,怎么会提示COM呢,USB数据线驱动已装好的
是不是还需要别的程序支持呢?
另外RS422和RS232可不可以用同样一根数据线使用呢?

网友A:
你既然用的是USB-RS232数据线,那个应该生成一个虚拟串口的,一般是COM3,你可以看看你电脑的硬件管理器里的数据.上传工程时,应该选择那个虚拟串口.如果你选择COM1口,而又没有COM1口,那肯定会出错的啊.RS422和RS232不可以用同样一根数据线使用.

网友B:
在自带COM口的电脑上试一下吧;

楼主:
哦,原来如此

我的电脑没有COM口,只有USB

网友C:
将你的USB转RS232口的设置改动一下,使用生成的COM口即可!

楼主:
请问怎么改动呢
还请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D:
请你留下QQ

楼主:
我的QQ是

505650701   和  497044360

谢谢你能帮助

网友E:
右键我的电脑
QQ 596716790

楼主:
右键我的电脑
之后怎么办呢?

网友E:
找个懂电脑的人告诉你下

网友F:
将电脑的COM口编号与GP软件设定的改为一致即可

网友C: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网友G(2013-03-14):
提示UNKNOW DVICE,为什么。是否是驱动问题?驱动已经安装了

网友H(2017-10-31):
引用 网友G:
提示UNKNOW DVICE,为什么。是否是驱动问题?...

 解决问题了吗  ?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