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维修电工技师技能试题

楼主(2007-12-19):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维修电工技师操作技能考核试卷

试题一、变频器的应用
配分:50分
时间:60分钟
根据给定要求,设计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多段转速运行控制,并进行调试运行。
运行指令来源采用外控端子控制。接通运行指令,电动机反向启动,转速上升至50%运行25秒,升至额定转速运行20秒,正向60%运行30秒,反向40%运行25秒,升至80%运行25秒,正向20%运行20秒,反向70%运行30秒,降至30%运行20秒,减速至零后运行停止。
1.画出运行曲线:
2.编制功能指令代码表:

功能代码    功能说明    设定值    功能代码    功能说明    设定值

3、接线调试运行:根据电动机的额定功率设置好变频器的相应参数,接线调试运行。

试题二、用PLC进行控制线路的设计,并进行安装和调试。
配分:50分
时间:90分钟
考核形式:现场操作
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设备和仪器仪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程序的设计、安装、调试等工作,达到考核规定的要求。
1. 有一混料罐装有两个进料阀控制两种液体的进罐,装有一个出料阀控制混合料出罐,一个混料泵用于搅拌液料,罐体上装有三个液位检测开关S1、S2、S3,分别检测低、中、高液位,罐内与检测开关对应处有一只装有磁钢的浮球作为液面指示器(浮球到达开关位置时吸合,离开时开关释放)。见下图。

             如需此图可给我发邮件:wml0060@163.com
2.控制要求:
初始状态所有阀和电动机均关闭,按下启动按钮SBl,Y1打开(Y1=ON),开始注入液体A。当液位到达S1时,S1=ON,并继续注入液体A,直到液面达到S2,S2=ON,使Y1=OFF,Y1关闭,停送液体A,打开Y2,开始注入液体B。当液位到达S3时,关闭Y2,同时启动搅拌电动机M进行搅拌,Y2=OFF,M=ON。搅拌10s后电动机M停止,打开Y3(Y3=ON),开始放出混合液体。当液位低于S2时,S1=OFF,经过5s,容器中液体放空,关闭Y3(Y3=OFF),自动开始下一个工作循环。若按下按钮SB2,搅拌装置立即停止工作。
3.操作要求:
(1)根据任务列出PLC控制I/O分配,设计梯形图和PLC控制的I/O接线图。
(2)根据要求正确安装接线,利用微机将程序正确输入PLC,仔细检查,通电调试。

网友A(2008-10-29):
试题二、用PLC进行控制线路的设计,并进行安装和调试。
配分:50分
时间:90分钟
考核形式:现场操作
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设备和仪器仪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程序的设计、安装、调试等工作,达到考核规定的要求。
1. 有一混料罐装有两个进料阀控制两种液体的进罐,装有一个出料阀控制混合料出罐,一个混料泵用于搅拌液料,罐体上装有三个液位检测开关S1、S2、S3,分别检测低、中、高液位,罐内与检测开关对应处有一只装有磁钢的浮球作为液面指示器(浮球到达开关位置时吸合,离开时开关释放)。见下图。

如需此图可给我发邮件:wml0060@163.com
2.控制要求:
初始状态所有阀和电动机均关闭,按下启动按钮SBl,Y1打开(Y1=ON),开始注入液体A。当液位到达S1时,S1=ON,并继续注入液体A,直到液面达到S2,S2=ON,使Y1=OFF,Y1关闭,停送液体A,打开Y2,开始注入液体B。当液位到达S3时,关闭Y2,同时启动搅拌电动机M进行搅拌,Y2=OFF,M=ON。搅拌10s后电动机M停止,打开Y3(Y3=ON),开始放出混合液体。当液位低于S2时,S1=OFF,经过5s,容器中液体放空,关闭Y3(Y3=OFF),自动开始下一个工作循环。若按下按钮SB2,搅拌装置立即停止工作。
3.操作要求:
(1)根据任务列出PLC控制I/O分配,设计梯形图和PLC控制的I/O接线图。
(2)根据要求正确安装接线,利用微机将程序正确输入PLC,仔细检查,通电调试。
请给我图子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