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求助:如何使锯后管件两端部自动去毛刺

楼主(2007-12-19):
求助:如何使锯后管件两端部自动去毛刺,管件形状多样有圆形、方形、腰形等,尺寸大小不一,圆形直径25~80mm,方形边长30~60mm,矩形有长宽为100X50等 各种管件长度300~1500mm。需要去除两端部锯后的毛刺。节拍1根/3秒。谁有什么好方法。最好是自动上下料。

网友A:
圆型有自动绞丝机就可以的,但异型管材就难了.

网友B:
自动打磨

网友C(2008-05-13):
可以用化学去毛刺,只要把工件浸泡到药水里面,在几秒到几分钟之内就能把毛刺完全去除,而且还能改进工件的表面效果,特别是对需要电度的五金工件,可以做到,去毛刺与表面处理同时进行,用这种工艺成本又很低,既省时省力,又省钱。 还能够批量生产
德国凯格表面处理
陈鹏博
020-61208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