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在修一台安川F7-45KW变频,故障现象为不显示,接触查驱动板上的电源快熔烧毁,检查该板是530V直流电压供电,检查变压器所有输出和反馈都没有短路,所有电阻和开关管都是好的,为了安全,在快熔的地方并了一假负载(60W灯泡),送电后灯泡一闪一闪的,没有显示,用示波器观察1844的7脚无信号,观察变压器的输入电压是一闪一闪的,启动不了.....
   用表量变压器输入端电阻是零,由此判断变压器的初级短路了
   分析原因是:由于变压器短路而烧毁1A的快熔,用假负载后电压一闪一闪的证明开关管和反馈是好的,由于变压器的短路引起保护....
   由于无法买到该变压器,上海安川也不卖变压器,所以忍痛买一块新的驱动板,装后正常.对比测量了,新的变压器初级也电阻也是0,纳闷了...
   一不小心旧板连带假负载掉在地上,假负载报废了,由于没有60W的假负载,直接用了100W的,对比测量无误后在装机正常.把假负载去掉换上1A快熔后正常.
   检查万用表的10殴档,是大意表未调零,花了三天时间,走了长长的弯路.本来用一元钱能修好的机器,由于过度的小心而用了60W的假负载导致电压降,使电源因电压抵不起振......化了1500元买的驱动板.....权当教训/
   雕虫小技,大家参考,修变频要胆大心细......

网友A:
呵呵, 新三毛也蛮有趣的么

网友B:
有时候就是会犯这样简单的错误.

网友C:
这就是维修过程中的痛和快乐。

网友D:
呵呵,你应该放几天再修,可能另一种思路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E:
经验问题,维修吗,遇到该现象正常

网友F:
建议大家多把经验写出来,大家好交流交流

网友G:
既然是快熔断了,为了保险,搞个小点的保险丝不就得了,怎么会想到装灯泡呢?

网友H:
有时候一时糊涂,简单变复杂了,建议大家多把经验写出来.

(:

网友G:
新三毛,你是哪里的?

楼主:
既然是快熔断了,为了保险,搞个小点的保险丝不就得了,怎么会想到装灯泡呢?   装灯泡直观...我在慈溪

网友I:
初级线圈短路了应该就不会一闪一闪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