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的使用请教

楼主(2007-12-19):
当我用OPEN指令打开一个数据块时,那打开数据块的长度是多少怎么确定啊,数据块中的变量可以像普通变量一样用吗?欢迎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清楚您使用的軟件是什么軟件?

如果您使用的是Step7軟件的話,那么數據塊打開指令為OPN,長度指令為L DBLG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L DBLG指令是将数据块的长度装入累加器,假如我用OPEN DB40后,我知道DB40的数据长度吗?是不是还要用L DBLG去查?另外DB40数据块中的变量怎么用?假如我要把MW20到MW28的数据放入DB40中,DB40的地址怎么写?

网友B:
OPN DB40
L MD20
T DBD0
L MD24
T DBD4
L MW28
T DBW8
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数据再多的话可以用SFC20或自己写一个循环
L DBLG是能取得当前第一个数据块寄存器的数据块的长度,是多少个字节,而且都是偶数

楼主:
多谢回复,我知道怎么用了,但假如我用OPEN DB40后,DB40中有多少个WORD可以用可以预先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