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算法在温度控制器中的应用

楼主(2007-12-19):
怎么把PID算法的汇编程序与温度控制系统的程序结合起来:
    目前在做一个水温控制系统,用传感器DS18B20测水温,继电器控制电炉丝的通断,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与实时温度。现在的水温总是超过设定温度0.8摄氏度左右继电器才断开停止加热。老师要求误差不能超过0.1让加入算法。我在网上搜了一个数字PID增量型控制算法的程序,但不知道怎么和我的温控系统的程序结合,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在温控系统的哪个部分,也不知道数字PID增量型控制算法能不能实现误差不超过0.1的要求,如果能实现该怎么修改一下算法程序,望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这个与仪器的精度等有关;

楼主:
是将水温控制在设定值X±0.1℃范围,只是设计一个简单的水温控制系统。

网友B:
你应该控制一个时序,比如说几秒算一次采样值,然后再用PID算法输出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关键是这不考虑实际温度的话还是有可能的。此外还要考虑的箱体的机械结构,不要光考虑电气控制方面。水的容量和水流的循环结构问题。还有设定温度为多少?必要时,需要双向控温。就是还要加冷却。光靠加热很难做到啊!关键是设定温度为多少?还有加热控制元件方面,如果你用的是电磁继电器的话也会有个延时问题。建议采用固体继电器,毕竟这个反应动作会快一些。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加PID算法是不是必须得通过PWM来控制电炉加热?不用PWM行不行?另外,我的温控没有用到中断可不可以加PID算法?

网友D:
其实可以用经验法来做,需要继电器动作时间,传感器信号反应及处理时间,液体容量限位,做成一个经验模式,各种不同情况下,提高个一定时间停止加热,又延迟个多少时间继续加热。

网友E:
控温是用FB41,还是FB58啊?

网友F:
高手们,能否提供个S7-300的温度控制例子?前提是必须用FB,或者说FC编程

网友G(2008-05-23):
用模糊PID自整定算法试试

网友H:
执行元件是继电器的话,完全可以考虑用时间比例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