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主控板软件是不可以刷新?

楼主(2007-12-19):
请教各位老师:在ACS800四象阻变频器中,两块主控板硬件是一样的,不知软件是否可以互改?就同手机软件升级一样,通过什么接口?用什么软件进行修改?

网友A:
整流还是逆变

楼主:
就是指整流与逆变之间是否可以互改

网友A:
软件不同的
需要有 drive windows KIT  灌装软件
ndpa-02 ndpc-02  (pcmcia port to abbddcs )  笔记本
ndpa-02  snat-609 (ISA port to abbddcs)  台式机
ntnisa-51 SW For pc

网友B:
用 drive window 做了完全备份(*.BPG)应该可以刷吧.
我几天前把身边的整流控制板刷成了逆变控制板.
我想逆变刷成整流应该可以的.

网友C:
有的可以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2008-01-18):
ABB这方面的软件比较难搞,最好还是找ABB的。

网友F:
建议最好不要这么搞的哦!

网友G:
不知楼主为什么要刷RMIO(RDCU)的firmware?    仅仅是做实验么,那么可以分别备份系统软件后,再互相Re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