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PLC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应用

楼主(2007-12-19):
请教 关于 OMRON PLC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应用问题
比如:CJ1W-ID211 和 CJ1W-IA111 模块
请问 哪位有关于这些模块的使用说明吗??
这些模块是用来做什么的? 什么情况才要用的?
具体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CJ1W-ID211 16點 DC輸入 是數字量輸入模塊而非模擬量輸入模塊。
CJ1W-IA211 16點 AC輸入 是數字量輸入模塊而非模擬量輸入模塊
歐姆龍選型樣本有關于這些模塊的資料。

楼主:
是数字量输入模块啊!!
那就差不多了
我在网上查的时候 竟然叫 "模拟量输入模块" 所以我就很纳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