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求助

楼主(2007-12-19):
现有DW17-2500上海人民电器产的开关,最近电动和手动都合不上闸了,哪位工友有这方面的资料请传一份,我想拆散修理下试试啊!请发pipi5002@sina.com

网友A:
检查欠压脱扣器,也可解除失压脱扣装置再试合闸,以判断是机械还是电气故障.

楼主:
过流、欠压都没什么问题,判断出是机械问题,应该是轴有磨损了吧,担心的是拆下来装不上了,或者装上后不灵敏了。

网友B:
   资料我没有,你小心的拆下来,把储能的弹簧紧一下,再把机构
加点油就好了

楼主:
请教给一些注意事项啊,毕竟刚工作没2年,要是不能成功的话,以后就麻烦了啊。谢谢

网友C:
是万能断路器吧,同意付旦的说法,只要胆大心细就没有问题。

网友D:
   是万能断路器吧,同意付旦的说法,只要胆大心细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