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滋滋响,其它正常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我用24V输出的明纬开关电源,在通电时发出滋滋的声音(空载时也有),虽然工作一切正常,但总是害怕,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是不是什么故障的前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输入滤波不好

网友B:
把输出电压调一调就好了.

网友C:
是不是变压器线圈的问题

网友D:
开关变压器磁心松动.定时元件参数变化引起振荡频率变低都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E:
换个开关变压器就好了,你说的响声应该与开关变压器的铁心松动有关

网友F:
我也遇到过,也是明玮的,没理睬。

网友G:
变压器铁心松了,或者是热地的滤波电容出问题了,或者是震荡频率变低了。

网友H:
变压器的铁芯有问题,松动或有灰尘

网友I: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铁芯全部是磁芯,不存在松动问题。振荡频率变化是正确的。 同样问题前几天刚说一气,何不去看,关键词:‘充电器’。

网友J:
应该是内部的小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楼主:
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我把电压调高点,声音就没有了~~
??

网友K:
也与负载大小有关系!

网友L:
空载或轻载时很多电源都会有这种现象,此时电源工作于不连续驱动或较低的频率下,是电源设计原因,所以一般电源都有一个最小负载要求。

网友M(2009-10-21):
我用的是48V的电源也是一上电就吱吱的响 不能带负载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N:
学习了...!!!以前也碰到过,有的时候敲敲就好了

网友O(2010-11-12):
高频干扰。换个地方用用试试,不要在工业场合试。

网友P:
变压器问题.

如你能承受叫声,用用也可

网友Q:
我用的也是明伟的,偶尔也会有线圈响的声音,删了一巴掌好了。呵呵

网友R:
如果是我一般先检查下是否有松动的地方。毕竟工频的设备是有振动的。然后在检查其他的项目等等。

网友S:
 里边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T:
正常现象,不用担心。

网友U:
我曾经听过一种响声。

可控硅调压,触发使用脉冲驱动光耦再驱动双向可控硅。另外有阻容吸收电路。

正是吸收电容在响。全功率的时候不响。截止的时候也不响。

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个电容有没响了。

网友V(2011-01-04):
这样的电源存在隐患,换一个为好

网友K:
“开关电源滋滋响,其它正常是哪的问题? ”

1、负载过重,开关电流大,频率低;

2、电路电压上漂不问题,一般是开关信号耦合电容减小,导致开关电流大,频率低;

网友W(2016-10-31):
小弟有一个DVD电源,输出5v有5.14,士12伏只有7伏多且电路有滋滋声音,不知原因,求大师指点

网友X:
一般是高频变压器,可以用绝缘清漆浇灌一下